海尔A61掉电

楼主(2009-09-28):
海尔A61电流到1.3A时掉电,开机差不多五秒的时间吧,CPU取下时也是一样的(电流0.26A)掉电,5V,3.3V,1.8V,1.5V都有了,不知道有没有修好过这种机器,提示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一台A61,也是掉电,不定时掉,技术不到家,搞了2天没搞好,还给客户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虚焊了吧   加焊一下试试   最近有好多都是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先查是不是少电压掉电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加焊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修华硕A8M主板,开机一会就掉电,修了好几天,也没攻克,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