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加电不亮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9-09-28):
东芝笔记本加电不亮的奇怪现象,今天维修一台东芝笔记本加电不亮,待机电压正常,光板电流0.87-0.9  其实这个电流应该是可以开机了,但是不开机。可是有一次我用示波器测量南桥晶体突然开机了,我还以为是晶体虚焊了,在重新开机就 加不起来了。

网友:
这是那一款    有没有通病的    是不是电源控制IC虚了

网友:
很可能是晶振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有没有,可是是协振电容的问题啊。

网友:
不会吧,如果坏了的话,波形不可能正常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n723 开始进入选择启动项画面时候就掉电    换了CPU供电芯片没有用     加焊南桥后不掉电了但是也不显示了  开机后有时转 有时候不转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太好修啊,有时加焊能好,有时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