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ATI显卡 没有CPU供电 求助

楼主(2009-09-28):
主板别的电压正常 如:3V  5V  1.2V   1.5V    就是少CPU供电   芯片ISL6217的VBAT有16B  VDD有5V  但是没PGOOD 芯片换了一个也不行  还请遇到过的指点

网友:
这种如果没材料的话 用理论 你查ISL6217 1.供电 2.REF 3.控制信号是不是有了 如果有了没有ISL6217先把上下管都换了 还是不行 就ISL6217坏了 当然这芯片没工作是没PG信号的 先不考虑PG 先修CPU核心VCC 是不是X300显卡啊FBM桥 修过这机 但是不是你这问题 不过这东西不管哪款机都一样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