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机器D600的加电到0.42就20秒掉电再加好是

楼主(2009-09-28):
dell的机器D600的加电到0.42就20秒掉电再加还是一样的,高手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上CPU没。有可能CPU核心供电有问题

网友:
看电流应该是cpu部分有问题

网友:
要么应该是有短路吧。。。

网友:
看指示灯看跑到哪了啊.DELL的机器不过CPU  不过内存  不过显卡都会掉电的

网友:
谢谢各位了,客户换了主板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