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 1代内存请问用什么软件来检测好呢

楼主(2009-09-28):
DDR 1代内存请问用什么软件来检测好呢?用RST好像不行,请问你们是用什么软件来维修这种大容量内存的呢

网友:
我就是用的RST来修的,还不错。

网友:
我也是用RST,不过不是很精确,遇到RST能过但主板不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SPD有问题

网友(2009-11-10):
一般用RS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