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对地电阻值为18欧正确吗

楼主(2009-09-28):
有一款845GL主板,能上电但不跑码,测出IDE、AGP、CPU等均无复位电压,跑线测SB输出的复位电压为0V,偶然测得3.3V对地电阻为18欧,但上电测其电压又正常,记得论坛上有帖子说3.3V对地电阻应为150欧以上,没头绪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橙色线3.3V二极体值一般几百以上(在ATX电源口上测),我见过最低也要一百多。

网友:
电阻值太小可电压却又正常,不知为什么。

网友:
和这个3。3V相连的供电三极管(场管),多半是为内存供电的那个出问题了或者与之相连的电容漏电。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问题?????

网友:
谢谢提示,我晚上回家再去查一下

网友:
以前有遇到过华硕的主板有好几片都是3.3V对地只有十几欧。
拆南桥就几百,刚开始判断都是南桥坏。
后来买回南桥换上还是3.3V对地十几欧
换了几片都是这样
再后来确定不是南桥的问题
设计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