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报错

楼主(2009-09-29):
开机之后显示了LOGO画面之后。就提示    Press<F1> to resume   <F10> to setup
    我以更换过了I/O,南桥,刷过BIOS了。可还是不行
    不知有没那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帮下忙

网友:
报错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发上来看看才知道

网友:
在网上翻译了下,to resume的意思是

to resume
1.重新恢复
2.恢复
3.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按F10设硬盘启动试试,要么就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按F1和F10都没反应的,在LOGO画面时按F10也进不了BIOS的
之前还以为是USB坏了,还做了个南桥,USB供电正常,二条信号线对地阻值也正常

网友:
显卡故鄣吧。。可以具体查一吓

网友:
反复显示LOGO, 表明南桥没做好;换一个南桥就会好的

网友:
反复显示LOGO, 表明南桥没做好;换一个南桥就会好的
引用 网友A:

不是反复显示LOGO,是显LOGO之后,就出现了那行英文。就不动了,按F1和F10都没反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