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电压找不到问题,求高手

楼主(2009-09-29):
     我的板是DV6000 INETL945 独显的板,触发看电流是正常的。触发电流0.33 。但北桥电压1.5V和1.05V没有,IC是MAX8743,
装上CPU之后在触发,电流上到1A多,有时高有时低。(本人估计有短路,但没查到),后在在测MAX8743的工作条件,其它都正常,就是19,25脚(也就是BST1和BST2)的电压不正常,待机时是4.8V与好板一样,但触发之后好板会跳到5.4V ,我的板没反应。
    后来把二个电感焊开在测,发现只要把1.5V 的那个电感焊开,上CPU在触发 电流只上到0.55A没有1A多的电流,但1.05V的电压一样没有。
我把MAX8743换了,上下管也换了,1.5V旁边的几个电容也焊下来了,最后把北桥也焊了下来。可还是一样的问题。
     实在想不通了,求各位大侠给个思路,该还那里去查,这样的问题应如何下手。          指点下  不胜感激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再查下1.5V的供电,看看给哪里供电,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还是要查下那些滤波电容什么的,如果没短路的地方,应该是8743的供电系统的问题,换下那个PC135试试,看看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
检查一下自举电路呀,PC135,还有自举二极管

网友:
是的,8743的自举不正常,楼主先查查。还有11,12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
检查主供电源3.3伏和5.1伏。和 3.3伏触发电压. 加电后再去检查北桥电压. Intel芯片组的机器很稳定。北桥不可以轻易动。如果BGA水平不高,或设备不好。机器基本死定了

网友:
先看4脚V+供电正常不,在查11脚。12脚控制1.5V和1.05V的电压正常么,REF10参考电压.

网友:
PC135,和自举二极管还有MAX8743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所说的 BST1和BST2电压其实是正常的 BST1 BST2的电压要上升 DH DL脚必须有脉冲电压输出才会上升
很显然楼主所描叙的问题 MAX8743 DH DL是没有脉冲输出的,所以BST1 BST2是不会上升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检查ON1 ON2,如果ON1 ON2正常 请楼主继续换8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