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液晶只有19V

楼主(2009-09-29):
一DELL液晶只有19VDELL液晶   和岭南飞雪 兄的机子一不的

网友:
我遇到 这个机子   只有电源j是正常19V   驱动板也只有供电19V  其他的供电没 有  一时找不到 思路   请教各位    谢谢

网友:
这个板和液晶电视的相近,应是电源只出一个电压,其它的电压是在驱动板上转换出来的

网友:
还是从电源入手吧。

网友:
从图片看,输出部分也只有一组整流滤波,19V的电压输出电流应该在6A左右。
这个19V分2组,一组供高压板,另外一组供到AD板,经过3端稳压器件转换成5V,3。3V,1。8V 2。5V等等
楼主先测量19V到AD板上的DC/DC电路,看看有哪路电压没有出来,接着修应该就可以,必要的时候可以把USB扩展板拆了(防止短路而保护,我修过一USB板短路造成不开机)

网友:
楼上说的对 , 是经过3端稳压器件转换成5V,3。3V,1。8V 2。5V    但19V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到 不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另外一组供到AD板,经过3端稳压器件转换成5V,3。3V,1。8V 2。5V ”, 但是2个3端稳压器就是没有 一点电压 ,  19V走到一个地方进入板子的反面就进了死胡同没了找不到 去哪了。也不知道这板子是不是多层的 。
“ 必要的时候可以把USB扩展板拆了”我一开始就没接USB扩展板,后来接上  现象一样

网友:
这个机器中间那个主板只需要3.3V供电就可以了。另外需要19V给屏供电,如果你是修显示器的高手,我想做个19V转出3.3V来应该是没任何问题的,我是用2596先转出5V,然后再用1084转出3.3V,因为手头配件有限制,所以就只能这么做。值得注意的是1084要加散热块,不然发热很严重,用久了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