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 Vanta 显卡温度过高 无信号输出

楼主(2009-09-29):
项目        数据
图形处理器(GPU)
显示卡        nVIDIA Vanta
GPU 代码名称        NV5
PCI 设备        10DE-002C / 10DE-0072  (Rev 15)
工艺技术        0.25 um
总线类型        AGP 4x @ 4x
显存大小        16 MB
GPU 时钟频率        100 MHz
RAMDAC 时钟频率        250 MHz

以上是用软件测试出的显卡的参数, 该显卡我曾超频使用过,以前可以正常使用,可是最近不行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无信号输出了,用手摸GPU ,温度很高,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在不亮的情况下测一下供电,这卡GPU应该老化了。。

网友:
超频容易出问题,,可能GPU受伤了,,,,温度高时引起无信号输出的主要原因,建议你装个大点的风扇增强散热试试。

网友:
这卡 核心应该病变了
老化严重

网友:
谢谢大家了,现在我加个风扇在用。

网友:
如果继续超频的话,估计用不了多久加风扇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