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C-17705显示器 灰白屏夹数条水平粗黑线

楼主(2009-09-29):
海尔HC-17705显示器,机器进过水客户风干清理干净了,看不出来进水的位置 拆开后没有明显损坏,大体测了一下也没有短路的地方,加电开机后,黑屏,调亮度到比较亮时,屏出现灰白屏夹数条水平粗黑线,此时测量G1:-26V,G2 498V 灯丝电压:5.98V,尾座上RGB均36V左右,.怀疑是视放电路或程序问题.后极视放更换了.故障一样,前极视放芯片:VY52AR LM1246AAC/NA,手头没有.所以上来请教下朋友,这种故障可能是哪的问题.有没有程序传一份.机器的电路板和新蓝神舟等机器的极为相似.

网友:
RGB低了吧,修这个试试

网友:
故障实物图如下:

网友:
刚才图片没传上去,再传一下:请朋友们帮着看下:

网友:
高压包有电位器没,调下加速级看看有没图像,如果有图像出来还是很花的,那就是RGB没上去了

网友:
高压包没有能调的电位器,这个图是我用菜单按键的亮度调节,调亮后出现的现像,原来的现像是黑屏,电源信号指示灯不论接不接主板也常绿。而且调菜单时,屏上也显不出亮度调节,只是屏的亮度跟着变化

网友:
可能是OSD芯片坏

网友:
加速级电压好象有点高,  视频放大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根据你说的那几个电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图象应该是信号没有被放大到最后一极的视放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