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加焊后GPU损坏

楼主(2009-09-29):
关于GPU空焊的,一般加焊后都可以正常使用了,但是遇到两个特殊的显卡,加焊后GPU直接短路。
其中一块6600GT,加焊前的现象是花屏,但是进WINDOWS死机,加焊后就挂了。另外一块7300GT的显卡报错A31 A31 A31 A31,但是不能进WINDOWS,具体现象是过了WINDOWS画面后即黑屏,加焊后也是GPU短路。在这里问下高手,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是GPU本身已经不良。加焊的温度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用这个曲线加焊其他无铅显卡几乎没有失败的,就这两个特列觉得很奇怪。

网友:
我昨天也是这样的,两显卡花屏.上松香水,用风枪加焊GPU和显存.最后两块直接导致插显卡,主板根本不启动.短路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希望救活.大师们.手头没得BGA能不能用风枪焊GPU和显存.成功率有多高.技术要求有多高.急求解答

网友:
估计是加焊温度过高导致芯片短路

网友:
偶也遇到过一块,烘后挂了,温度也不高,晕死

网友:
我还碰到更郁闷的,原本能亮的板子,加焊南桥不跑码了,复位也不正常,想也不多想,换了一个南桥还是不跑码,,再换一个还是不跑码,,,冷静下来检测是CPU座子空焊了。。。。

网友:
郁闷的事情是有不少
有些“核心”是再高档的  bga  也搞不好的
干下就短  ,核心长时间工作在高温状态  有裂痕 本身很脆弱
考完水会好些

网友:
加热后小心取下芯片看看,锡点有没有连锡?

网友:
短路我就把GPU拿下来了,测量背面电容还有有几个阻值是0,确实是GPU本身的问题

网友:
你加焊用的无铅曲线温度太高,没有回焊,很有可能在维修当中挂掉的

网友:
我用BGA加焊的也立即挂掉

网友:
用风枪吹好的成功率太低了

网友:
即使我用了SP380感觉做无铅也是那么的难啊。。唉。。。。。
好多时候都不想搞维修了。。。浪费时间人还累死,,失败告终。。。烦死了。

网友:
前几天做个北桥加焊后就短路  开机就保护

网友:
66的GPU坏得挺多的。有铅的。73无铅的。加焊坏很正常的事,无铅的温度高几度GPU就能挂了,

网友:
请问7300GT 你有装驱动吗?

网友:
我也有楼主同样的问题,主要就是铭碹7300GT,花屏,加热后PIC-E总线短路了连续加热几快全是一样的,其他杂牌的,翔升的7300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基本上都能加热修好,实在郁闷不得其解。也许是楼上某位说的,有铅的不耐高温挂掉了!

网友:
烘烤一下也许可以免死。

但很难说。没有那条件去试验。靠大家积累经验了

网友:
我比较赞同7楼的意见,一般GPU空焊造成的花屏,如果可以正常进WINDOWS不死机不黑屏的,修复的几率都很大,但是如果不能进WINDOWS,或者黑屏死机,很有可能是GPU本身已经有不良情况出现,所以加焊后修复的成功率也很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