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8u-x

楼主(2009-09-29):
一块华硕k8u-x 主板 原来是插电,自动上电  并且io 发烫
更换IO 之后 还是插电 自动上电   但是IO 不烫了  IO 已经换了两块了,应该没啥问题
再量了一下电压  内存电压 1.83    CPU 电压  0.22

请问各位,给点思路,应该继续查什么? 应该是CPU 电压不对吧?

网友:
1# 寂静的夜

网友:
修CPU电压,IO换的是同一型号的吗,那样的话就没问题了,主板放电过没

网友:
CPU电压偏低了,估计是电源IC损坏了!

网友:
8282M这个东东不是很好找啊
我这里有两块都是这个东东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