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的机子,GFX_CORE对地了,是不是显卡的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9-09-29):
三星R50的机子,GFX_CORE对地了,是不是显卡的芯片的问题
外围的电路都证常, 拆了电感还得地了.

网友:
楼主注意一下, 显卡内阻极低, 不要和短路弄混了.

网友:
二极管档会叫并不代表短路的,显卡芯片一般内阻才8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