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扫描全是感叹号

楼主(2009-09-29):
新手没修过,现弄两个坏盘来学学,这个是MT40G的,用MHDD扫描全都是感叹号,就是右边的“! ABRT".网上有的说是加密了,有的说是磁头坏,有的说是固件坏。如果是固件坏怎么找固件?硬盘的下面有三组条码,是不是这些:2F040L07106L6           F1C2GHHE                  K,F,C,A  固件哪里有下,有的给个我学学,谢谢.加密了怎么去掉,用PC3000怎么去,有别的简单方法更好。

网友:
用MHDD扫描,如果上方的PWD灯亮了,那就是硬盘被加了密,用PC3000直接有解密的菜单

还有一种可能是固件错误引起的ABRT报错,这个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网友:
18号模块坏了,也是这样。。。

网友:
固件坏了,可用PC3000修复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用专业的维修仪检测修复有了。

网友:
固件坏了用PC3000修复,不过现在大容量硬盘不好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 P  表坏了

网友:
可能加密了
如果用PC3000写固件很麻烦的

网友:
必须找同意的硬盘备份固件然后在写

网友:
MHDD在上面亮的是ERR    DRSC  DRDY   HPA   ABRT   INDF   UNCR   BBK
固件哪里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