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7300GT 256MB 128bit DDR3显卡大花

楼主(2009-09-29):
ONDA  7300GT 256MB 128bit DDR3显卡大花  用显卡检测工具.检测结果根本看不清楚.想做GPU.但无BGA,显存用风枪吹过,开始时不过C1.吹后好了.但是大花.能否用风枪吹GPU.成功率是多大?

网友:
1500W的就可以!但要把握好时间和吹风距离,别把板吹起泡呀!!!

网友:
单风枪很危险

网友:
此显卡.今天又弄了哈.在BLOS下大花.进入系统后不是太花.驱动安装不怎么好!

网友:
用风枪吹要交很多学费的,还不如买 一个简单的BGA机子好点

网友:
显存吹爆了

网友:
我估计也是显存出问题咯,因为用工具都检测不出显存的型号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