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正常,但是点不亮机器

楼主(2009-09-29):
电源的各路输出正常,PG信号线也有5V的电压,试机就是点不亮机器,板子上测试卡根本就不跑码,但CPU风扇也转。这时测各路输出也正常,就是12V稍微有点低,11.8V,不带负载时测12.4V,这也应该是正常吧,不过这个电源曾经给我立过功劳,人家来修机器,就拿这个电源试机,那时我也不知道这个电源有这毛病,一试主板的问题,换,白得一块主板。现在想修好他,

网友:
打开看,有可能,高压端电容一个爆了!

网友:
楼上的说什么啊?主板上有什么高压端。

网友:
打开看了,高压端电容没有爆了!,这个电源是辅助电源出了问题,修好后就这样了

网友:
樓主在說什麼?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电源有毛病。并不是主板有毛病呀。换下电源里的芯片试下。看看不是电源芯片不良

网友:
换个好电源试试 如果开机正常  则拆开原电源检查  如果也开不了机  则查主板

网友:
已经知道是电源的问题,但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顶一下,别沉

网友:
先把+5Vsb(紫线)的滤波电容换了。

网友:
换他没用吧,如果紫5V不好的,板子不会加电的,这个电源能使主板加电,只是不跑码

网友:
PG信号对不对?

网友:
应该是PG信号不对所致的

网友:
把后面的电容都换了   试  试

网友:
我也是首先考虑的PG,这个电压也是5V,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