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联想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9-09-29):
前些天拿到一台联想显示器,是19宽屏的。型号L195WA。这台显示器接上电源后,开机无反映,指示灯不亮,不通电。这台显示器是从我店里买过去的,但是现在已经过保了。本着对客户负责的态度,我询问客户什么时候出现这种问题的。考虑到近期这个地区经常有电脑设备被雷击的事实,于是特别的问了客户是不是被雷打了。客户极力否认,于是这台显示器便留在我店里,住院观察了。
拆机后直接量滤波大电容处有315V直流,然后再测量变压器次级5V12V,结果发现没有5V12V输出,在滤波电容处量得有315V,在次级无输出,应该是滤波电容到变压器处有问题。但经过 对电源板的仔细观察,没有发现明显的烧灼痕迹。变压器外观也很正常,测量变压器初级,次级线圈没有出现断路现象。于是怀疑是这个LD7575PS出现问题,但是手头上没有这个电源管理芯片,于是把各脚测得的数据及电路路画张上来,让各位老鸟小鸟看看,如果手头上有这个芯片的帮我测测看,正常的数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我修过两台,你检查它外围元件,如果没有问题还不起振的话就可以换LD7575了
我修的其中一台就是换LD7575就好了,还有就是LD7575可以用dap8. dap7.203d6代换

网友:
好像6脚供电低

网友:
严重怀疑客户所说的话是假的,因为这个IC极有可能是被雷雷掉了
我这个图画得还不错吧?

网友:
我遇到好几次都是后级有短路  次级那就没电压  好像就联想的板子会这样

网友:
图帮你放上去了
5脚电压太低了,先查一下反馈电路,没问题的话就换LD7575

网友:
我有碰到过联想的液晶高压部分短路造成无电压输出

网友:
给你个资料吧 看着图可能比较容易找到问题

网友:
资料显示 6脚的驱动电压应该在 30V 左右 你的好象低了好多
5脚应该是驱动输出脚,你现在没有驱动电压输出,次级怎么会有电压出来呢
我个人认为 那个MOS管也应该注意

一共没几个零件,逐一排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把图帮我贴上去了,手头上没有这个LD7575PS,正在想办法找东西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