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1880打印机

楼主(2009-09-29):
为什么我把IP1880的打印机接上去之后在打开清零软件就会卡住的?我重新下载过也是一样,打印机线我也换过,可是没用

网友:
你把操作系统重做一下再试试

网友:
没用呀!我是用YLMF9.9的,换过都不行

网友:
先把打印机调整成强制初始化状态(或称为维修模式)然后再使用清零软件清零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到网上又找了个就正常了。。可能是软件里面被人修改过。。有问题。。

网友:
还是不行呀!我下载了10多个都不行,气死我了

网友:
哎~看来想修下打印机赞点钱都不行~真是(稳吃艰难)啊

网友:
不一定非要这个软件的,百度一下,能找一款更好的,我就用canon ip18XX与IP25XX的IP 刷写工具,很好用的。不过唯一的缺憾是不能刷进去。每次关机后又要重刷。按1000次可刷次数来算,也能刷三年了。

网友:
先进维修模式啊 .....
  先拔下电源 然后按住复位键.按power开机.按住power键不放,松开复位键.按2次复位键.指示灯的颜色从橙色变成绿色了 再用清零软件

网友:
我也试过了~~~~~~~~~不行

网友:
建议楼主换台主机试试,上WWW.HCW168.COM上面下载一个你的打印机型号的清零软件,然后进入维修模式,选 清零就OK啦··我这里几乎每天都又IP 1880  打印机拿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