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南桥发烫,已经换了南桥还是一样

楼主(2009-09-29):
一块技嘉的8I845GVM-RZ主板,南桥发烫,换南桥还是一样的,主板上没有什么地方短路,,3V还有5V都出来了,南桥旁边的电阻都已经打了,诊断卡跑,FFFF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师傅们,忙个忙,小弟是,才学习的。感谢大家帮我

网友:
桥供电1。5V没有    通病

网友:
换个I/O试下吧,南桥芯片供电正常不

网友:
南桥发烫有很多原因,可以先查其他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现在又出新的问题了,大哥们,桥我已经修好了,不烫了,可是内存供电没有,我换了个,1504N南桥不烫了。现在还是FF,cpu供电有,cpu发热,证明在工作。现在有的电压是,5V 3.3 北桥也有。内存旁边的1504N 我换到北桥上面那里了,内存那里我用3055代用的 ,因为3055换在北桥那里有时候,开不了机。手上没有1504N了,用1503N代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