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00没有声音?

楼主(2009-09-29):
有一台DELL D800的本,开机没有声音,查设备管理器就没有发现声卡芯片,这种情况是不是声卡芯片坏了,还是其它的毛病,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先查声卡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电源晶振什么的都查查!

网友:
从软件开始吧,先重装系统,不行就测声卡芯片相关的

网友:
先脱焊下声卡吧~没声卡显示的话估计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  软件问题起码也能发现声卡的

网友:
查一下声卡工作的条件吧.如电压\时钟什么的.

网友:
重装系统一吓吗。。确定一吓是不是没有找到声卡

网友:
查声卡的电源,时钟。还有复位。

网友:
建议,先软件后硬件,简单后复杂的维修理念。

网友:
前天修过710M无声,以为是通病呢,很简单么,拆开后果然线断了心喜,接好线装机,还是无声,客户机器出现无声后就重做了系统,我再做了系统,安装了官网的驱动,奇怪还是没声,拆机 ,下了声卡的图纸,看图测试,各工作电压都正常,这郁闷了,用手摸了摸芯片,啊,好烫呀,唉   这么马上找了个9750芯片换上测试 ,悠美得xp声出来了。

网友:
看样子不像软件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先软后硬的安全,,确定不是软件的问题再查硬件

网友:
你查一下9750,种供放,在9750旁边有个电感有没有供电,因为我修到3台都是电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