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请问是什么问题?
会员101407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09-29):
讯景8600GT显卡花屏,请问这样的花屏到底是BIOS,核心,显存哪部分引起的?

安装完驱动后会直接蓝屏,重启后就进入不了系统,也是直接蓝屏。

本卡显存是三星的BC14

网友:
看不到图。重上

网友:
感觉在做下核心了

网友:
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测试一下,应该有显存损坏

网友:
我也一样有个花屏的,但是进BIOS却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显存是BGA封装的,如果一般维修店需要多少钱修?

而且我这的维修店都没有BGA焊台的,不知道这张8600GT维修价值大不大?

网友:
点状花屏。。显存问题比较大

网友:
自己用MTAS 扫一下 就知道了

网友:
不要动bios ,bios是好的
扫描下结果 发上来

网友:
先看看班上有没有电容爆掉的。

网友:
加焊GPU就好了,我前几天有块和它差不多一样的现象

网友:
我怀疑是更换了风扇后,风扇的扣把PCB板拉得变形了,造成显存有虚焊。

我对于硬件维修不懂的,试用热风枪把显存吹一下看看情况怎样吧,

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当时还玩着极品飞车13的,玩完后退出游戏就花屏了。

网友:
那要测试以后才知道,照你说的像是核心空焊了

网友:
加焊GPU就好了,我前几天有块和它差不多一样的现象
引用 网友A:

误导!!

网友:
看不到图  ~

网友:
显存有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