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E2-X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9-29):
接到一块华硕P4PE2-X  主板,一开始是EO,量CPU1。88    复位1。88V  ,内存2。5V,    桥供电正常,刷了BIOS之后显示CO了,IO也换了,接下来没有思路了,这块主板该怎么修?

网友:
你的C0貌似是座子虚汗了。你也可以换一个低一点的CPU试试。

网友:
换了低点的CPU试过了,U座我打了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你要用力压CPU座才可以试出来。不是打对地阻值。C0这个代码在845中是CPU初始化失败。很少的点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
看图中的座子应该是AMP的,问题超多,虚焊,还有扩孔。

网友:
请教5楼什么是扩孔

网友:
可能是北桥空焊哦   你压压北桥看看能跑起来吗

网友:
期待板主的结果!

网友:
99%座子虚焊~~

网友:
刷BIOS后跑C0应该是BIOS的问题,这个板好像是3M的BIOS,官网下的不能用编程器刷,要从好板用编程器读出的才能用编程器刷。
还有就是通电立马C0是BIOS问题,通电过2秒左右C0就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武汉天涯浪子 版主能发一个BIOS给我吗?我没有这个BIOS谢谢了

网友:
刷BIOS后跑C0应该是BIOS的问题,这个板好像是3M的BIOS,官网下的不能用编程器刷,要从好板用编程器读出的才能用编程器刷。
你这个因该是坐的问题  你把原bios刷回去 按压一下座子   应该可以亮  你就加焊座子就行了
要是好了楼主把这个BIOS发上来   3M 的只有板子上的好用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先把bios刷回来。

网友:
CPU座的问题多,通病来的!

网友:
C0 我前天碰到一例,845的板子,以为是内存坏,换了还不行,后来换CPU通过了,确定CPU坏。。。

网友(2009-11-13):
问一下,它是时钟IC 在那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