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鼓包,装系统N遍,一进系统死机。头疼中......

楼主(2009-09-29):
一块双敏UP4GVN Lite主板,送修时说,系统慢, 客户想装系统,可是装不上。当时忙,就叫客户放下,有空再给修。过2日想起,维修,系统是装上了,但是一进系统就死机。怀疑是CPU风扇太热。摸后感觉不太烫,给CPU风扇卸下,涂硅脂。进系统还是死机。怀疑系统没做好,又换光盘重新做系统。仍然进系统死机。换内存,电源,数据线。故障依旧。头疼中。后来,看主板外观。CPU周围的电容鼓包。电感旁边电容鼓包。会不会是这些电容引起的。还有一点。我还怀疑是BIOS的问题。希望大家给点建议。没一点头绪。

哈哈哈,多谢你们的帖子啊。我遇到的内存报警问题解决了。
主板的问题是死机。电容鼓包。更换cpu电容后,内存一直报警。检查内存的2.5V也有电压。应该不是换电容给弄坏了吧。于是上网上查资料。看到 菜鸟拜师学艺 的帖子。于是心头一动。清CMOS,哈哈,这招还真有效,只听到滴的一声,进系统了,一切正常。测试半小时。没问题,故障排除。
怎么结案啊。在各位大侠的帮助下,第一块板子修好了,问题解决了。迈开了修主板的第一步。
多谢多谢。
以后有什么问题,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下。
再次感谢。
心怦怦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网友:
换电容以后再说吧

网友:
先把鼓包电容换了再说,BIOS估计没问题,换个电源再试

网友:
鼓包就先换再说

网友:
应该不是搞维修的。。。。电容鼓了也没搞

网友:
既然能开机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维修讲究先易后难.像你说的 既然电容有问题  那就先换了电容在说咯.换CPU边上的电容最好是从料板取.(也是CPU边上的电容). 顺便把内存边上的电容也换了..记得要全换.<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嗯嗯  .............不知道是不是从联想上面拆下来的板子.

网友:
最近剛遇到一片 是MOS 不良 換過就好 ~本來也是XP當機連連..

网友:
就是电容的事,我碰到过一台组装机就出现过类似故障,装系统死慢,还出现死机,发现主板有5个电容鼓包,更换后就好了,

网友:
大哥你是搞维修的吗  最起码的电容应该换啊

网友:
多数都是电容鼓包引起电压不稳定,导致死机或者重启之类的问题...建议楼主换电容再测试其他的部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容引起供电不足,蓝屏死机

网友:
我有个建议给论坛里的每一个成员,希望以后发贴求助的人,针对别人的帮助和自己进一步的维修,不管最后好与不好,都需要将自己接下来维修的过程与结果与大家一起分享,这样不更加有利于技术的提升吗?不要一提问后就没有下文了,也不把自己过后是如何维修的与大家分享!

网友:
都找到毛病了 为啥不修呢 那倒还要等着换桥

网友:
看到的毛病都不修,还能不死机呀

网友:
是啊,先换电容再说,还有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查电容的好坏,当然如果电容没有鼓包的情况下

网友:
换了电容,应该会好。

网友:
是电容问题,,BIOS没问题一般能亮就不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进系统到XP 欢迎界面,就死掉了

目前仍没法解决,

网友:
我最近回收一批网吧机子,6.3 1000 的电容有些鼓包 有些没有,单单换鼓包的,系统Ghost完后 6秒就死机,后来把没有鼓包的换了才好,郁闷了好几天呢

网友:
换电容 么!
很简单么!
。。。。。。
CPU旁边一般是1500UF-1800UF-2200UF-3300UF6.3V
              1000UF-1500UF-1800UF-22OOUF16V

网友:
绝对不是我们行内人

网友:
一般是电容问题```修过好多块了```

网友:
电容的可能性大,先换电容看

网友:
维修的东西 先要还原故障 你做的很好了  维修要看见明显坏件要先处理在测试  电容引起装不了系统的
很多
希望楼主还完后给个答案  是否解决   没解决在一起想办法

网友:
应该就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LZ先把鼓包的电容换了再说吧,注意电容的正负极就可以了

网友:
把鼓包先换新,如果还是故障照旧,换一个硬盘再试装系统看看。

网友:
估计楼主不是做维修的,最明显的问题没解决之前最好不要去碰其他地方,都发现电容鼓了干吗还不更换?

网友:
怀疑了就去做,只有做了才知道是不是.
况且像这种鼓包的电容,早就该换了

网友:
有的电容虽然没有鼓包,其实也是不良的,一起换

网友:
管他三七二十一换了电容再说。

网友:
晕,歇菜了,电脑有问题,先看电脑风扇散热好不好,再看主板有没有烧掉的或者电容鼓包,再检查内存和硬盘,看来楼主不是搞电脑维修的。

网友:
我最近回收一批网吧机子,6.3 1000 的电容有些鼓包 有些没有,单单换鼓包的,系统Ghost完后 6秒就死机,后来把没有鼓包的换了才好,郁闷了好几天呢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郁闷的,很正常,不鼓包不代表是好的,只是外观不明显罢了!通常遇到鼓包较多的主板,如果是在供电电路的,建议连没鼓的一起更换;除非手边配件少,那就拆下来,测量没问题再装回去,不过有时测量正常,用起也会不正常。

网友:
各位维修大侠,不是小弟不回复。小弟这里这几天没上网。
大家已经猜到了。我不是专业做硬件维修的。不过正在学习。
我要问大家个问题。如果要换电容的话。CPU旁边的几个是3300UF,4V的。要用多大的代替。好像是不是没有这个电压的吧。要多大的可以代替。我好去电子商场买啦换上。如果好的话。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多谢大家的帮助。
我以前做售后时,碰到这些电容鼓包的。就没在意。想着不会挨什么大事。这样听大家这么一说。会影响到CPU供电。还是赶快换了的好。
再次谢谢大家的。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吗?维修人员都知道是电容问题啦~换了电容就可以啦~
或者你跟客人说主板电源管问题,问他修还是换块新板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先换鼓包电容。
楼上的头像。。。。。

网友:
有电容坏你不换却去接着修。能修好吗?发现有问题 不先去把发现的问题解决那会修好呢。换后不好。测硬盘。

网友:
换电容的时候注意…… 要是一个两个坏了,旁边的全部换掉!不然容易出问题!

网友:
各位维修大侠,不是小弟不回复。小弟这里这几天没上网。
大家已经猜到了。我不是专业做硬件维修的。不过正在学习。
我要问大家个问题。如果要换电容的话。CPU旁边的几个是3300UF,4V的。要用多大的代替。好像是不是 ...
引用 网友B:

电容可以用3300UF,6.3V   .10V     .16V的都可以代换!!!

网友:
先把电容换了~~~

网友:
最好是多买点主板常用的电容备用吧。

网友:
先换过电容试试再说

网友:
先换电容,然后查看故障是不是还出现··

网友:
先换电容,再检测一下硬盘,看有无坏道.

网友:
先把电容换了再说,很多问题是电容爆了引起的

网友:
主板电容鼓包几秒钟就可以看到的,怎么就没有发现呢,看来你不是搞维修的哦??

网友:
先把鼓包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CPU旁边换电容,注意防静电,小心把供电管击穿了。其它要看基本功了

网友:
电容鼓包导致的蓝屏死机很正常,估计换完之后应该没问题

网友:
换了电容,应该会好。
我修过很多

网友:
换电容以后再说吧,把电源的打开也一起换了。

网友:
我遇到过了

网友:
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既然知道电容鼓了,为什么不换呀?
结果呢?楼主怎么说也要来讲讲最后故障解决了没有啊。
发帖要负责任!

网友:
把鼓包的电容换了。。应该回正常了的

网友:
最起码的电容应该换啊

网友:
助人长乐嘛 换了结果怎么样啊

网友:
CPU供电还有用4V的啊?难怪这么容易鼓了.用6.3V以上的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