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G-MX

楼主(2009-09-29):
主板的表现为15秒后自动关机, 再开还是如此。    这个是华硕主板的通病。由于BIOS芯片是八脚的还有更新BIOS。  IO芯片换过。 出来15秒自动关机的提示,连键盘都没有办法用,也没有办法进BIOS设置。
望各位说说看。

网友:
是通病你都看出来了。不简单啊。你的英文提示是USB引起的15秒自动关机。那你就要检查USB的跳线有没有问题。保证每个USB接口都能得到5V电压。如果电压都没问题。跳线也没问题就是桥坏了。

网友:
首先确认你的U是不是扣肉

网友:
电压是正常的。 跳线也没有问题。都换试过了。 测试电压都有的。

网友:
刚刚又试了。 应该是提示CPU不对。 请检查CPU类型。 然后15秒自动关机。

网友:
3楼说的没有弄明白。

网友:
P5G-MX 不支持酷睿以下的U,不上酷睿就会15秒关机

网友:
对.他说的对.这个板子由于供电做的太简单承受不了耗电量大的U只能支持酷睿的.65NM FSB800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