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4 622636能用什么替换?

楼主(2009-09-29):
(图片)

网友:
1084 找1117 主板多的是

网友:
哦。谢谢。怎么能知道他能互相替换呢?

网友:
他们的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把5V转换为3.3,或是把3.3V转换为2.5的!

网友:
线性稳压器!!1084 1117 一个样!主要要看输出是不是可调!!可调的都会有两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