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EC 的作用?

楼主(2009-09-29):
本人是新手 希望大家莫见怪
列如: IBM T40 EC芯片它管键盘 开机 那IO管什么? 现在很多主板都是超级IO了 它集成的开机 键盘 管理 那还有好过老本本上的EC 和IO 怎么区分 和它们的作用? 还有 PCI插槽 迷你PCI插槽 和PC卡 插槽是插什么的 我经常搞糊涂
芯片

网友:
怎么区分 只有查该集成资料才知道 你以为高手是神仙啊

网友:
控制跟接口分开。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好像是南桥控制输入输出 EC是控制器

网友:
IBM T40 EC芯片(日立H8)控制电源管理、充电、音量等多种功能,SIO(PC87392)控制串口、并口、IRDA、软驱等。老型机基本上都是如此。
在新型机里很多EC、SIO被集成于一片IC,如你所说。
PCI插槽是台式机中采用的;迷你PCI插槽是PCI插槽的迷你版,有所精简,尺寸更小,多见于笔记本和嵌入式控制板上; PC卡是PCMCIA卡的简称,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工业标准接口,也多见于笔记本和嵌入式控制板上。
有关T40上的芯片作用、接口说明,请参见我写教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6286-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