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刷BIOS问题

楼主(2009-09-29):
ASUSp4s800-MX主板开始可以点亮。刷BIOS后不亮了。用的编程器是VP-38A  用了N多版本的BIOS资料都不行了。。  有没有高手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刷我给你传的这个BIOS试试.我这个是好的文件.如果不行更换个BIOS模块试试.也许就是它坏了呢.还不行就按照不亮修吧.

网友:
不厚道啊  怎么好的 刷好的 还是换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