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vm800m-rh

楼主(2009-09-29):
客户第一次拿来的时候是POST卡跑18  这个是U没工作  测试电压正常   某IO8705有点热   换8705后OK
但是6天后返修  还是18  可能还是8705的问题  于是换8705不好没好  刷bios没好故障依旧 把声卡网卡下了  故障依旧
求助

网友:
我又换了一个io好了  现在又会来了   为什么总出现这个问题能  希望各位老师给看看

网友:
电源,必须换电源呀

网友:
他这个主板电源是电容鼓了  已经换了

网友:
电源的紫色5V电容坏了

网友(2009-11-19):
加焊CPU痤吧

网友:
电源 貌似电源烧IO的挺多的嘛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烧I/O的   检测下75232是不是OK啊

网友:
U没工作  测试电压正常

说的自相矛盾

网友:
电压正常  U不工作  这是很正常的FF显现  这种板子是最难修的  有什么矛盾的
比如北桥虚焊  U也不工作  但是电压也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