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240z 暗屏

楼主(2009-09-29):
2台240Z 在D0S下正常亮 已经XP 界面就暗屏.能显示桌面 ,但很暗 有2台 全是这样的现象.请教大家,该查那,
桌面

网友:
亮度调节不了了吗?

网友:
为爱加油
不是的 在XP界面下正常显示时 突然暗屏 也不是每次都暗屏.

网友:
先做下系统 试试呀

网友:
看下高压条有没有问题。

网友:
1:查高压条工作条件是否都有
2:如果都有就接个好的灯管看看
3:如果不灯管不亮就是高压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