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000不开机

楼主(2009-09-29):
华硕M5000 M5N的机器,不开机,症断卡跑,D2 A0一共跑了6步。CPU复位1。0V。内存板载的,加焊过。问题一样。各电压都正常,D2 A0到哪步了。请点一下。

网友:
内存没过完。。这机器就板载内存这爱出问题。

网友:
是要换掉还是加焊,

网友:
加焯效果不是太好。。就是取下来重作。。

网友:
这种,板载内存不好做,拆下来了,不好做上去,这个新的在深圳找了好久没有内存颗粒

网友:
可以用其它颗粒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