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换显存

楼主(2009-09-29):
5ns的显存能换上4ns的吗?我换上以后不能装驱动了,4ns的显存是好的,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们赐教,谢谢。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存?

网友:
如果引脚功能相同的话,高频的显存应该可以代低频的显存。一个月前我就代换过,到现在还没有返修

网友:
同型号的  没问题
你目前的情况装不上驱动和 显存没关系

不知道你说的属于那种情况?是不能装驱动还是装驱动黑屏死机?

网友:
能代换的,没有问题的啊,,,你那不是你代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