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诺H-211音箱,低音炮有电流声

楼主(2009-09-29):
三诺H-211音箱,低音炮有电流声

电路图如下:

要查哪里呢

网友:
信号干扰哦,低音放大块有不良的

网友:
放大后面的电容看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你拆开看就知道了,,大滤波电容漏液了。

网友:
先换根信号线。

网友:
先查信号线是否完好!  不行就拆开大概先看下,看各元件表面是否完好,查电源供电滤波(主要看电容)。在检查下电位器是否完好。如果外壳接地不好也会有声音的,你可以用信号注入法来判断。是前级运放 还是后级功放。比如。断开运放输出口。自己接上喇叭,然后输入音频信号,看有没有电流声,有就是前级问题,可以试着换运放一下。然后在试后级。(另外电源滤波不好也会有交流声的)

网友:
哇!跟我那音响一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