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方式病毒专杀

楼主(2009-09-29):
以前遇到的快捷方式病 开天今也算搞定了   下面是快捷方式病毒专杀工具

网友:
请问中了这病毒有何不良反映?普通杀毒杀不了吗?

网友:
这种病毒中了以后 就是所有文 件夹都变成了1KB的快捷方式   这种病毒的危害并不大 但是它扩展速度很大
病毒会自动下载很多木马    在硬盘里新建文件夹就是快捷方式   这种病毒是AOTO的变种  想把文件删除可是在重新打开硬盘又回来    重新安装系统解决不了     这种病毒用我们常用的是杀不掉的   有的杀可以扫出来但无法清除   要是长时间不管它  最终会系统瘫换    我遇到了几个客户都 没解决     昨天我找到了这个软件  我试了一下  我U盘上的快捷方式都清除了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病毒,不过不是我的机器,一个朋友的,连个杀毒软件都没装..........,中了这个病毒把所有文件、文件夹全部隐藏,然后把他们建立成相应的快捷方式,但是什么危害没研究,用360+金山直接给他杀了#83

网友:
我没遇到过这种病毒。谢谢了,我下备用。

网友(2011-05-14):
感谢楼至资料分享!!

网友:
大家觉得这个软件好用吗?好用的话我也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2017-04-21):
好的谢谢,用了360和金山都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