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C1

楼主(2009-09-29):
昨天接到一块423针的主板,电容坏了几个,内存供电也没有,内存供电是由八脚芯片4410M  供给的,由于没有此八脚芯片,就用导线直接相连了,电容也换了,上电试机C1-26  亮了,今天客户又拿来了说不亮了,我一点还是C1,内存供电有,内存换过,怎么点都是只跑C1,问下高手还有哪有问题?

网友:
洗一下槽,不行再压下北桥吧

网友:
spd供电 数据 时钟 查了吗

网友:
实在不行就打值了

网友:
有没有刷个个BIOS试试?

网友:
北桥有虚焊的

网友:
BIOS,CMOS电池,IO也会引起这问题

网友:
LS说的基本差不多了,时钟、北桥先查一下

网友:
看下内存槽的BIOS总线有没有,做北桥,用示波器观察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