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1掉电,,秒杀分杀的老大都来看看,.

楼主(2009-09-29):
IBM T21的机器,,,客人送机过来的时候故障是不开机,,检测后发现掉电,,,拆开CPU,,,更换ADP3421 ADP3410 后还是掉电,,再换MAX1631,,还是掉电,,,再换TB6807F,,不掉电了,,,电流在0.22A的时候停着不动了,,,装上CPU又掉电了,,,

再换ADP3421 ADP3410  还是掉电,,目前没有思路了,,,各位老大给点思路,,,不上CPU不掉电,,,上CPU就掉电,,,查那里,,,感谢了,,

网友:
补充说明,...CPU已经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可能散热片下面少的垫片,我遇到到几台了。

网友:
我刚上电就掉啊,,,,和垫片无关,,,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看看这板北桥空焊也会掉电的

网友:
那不上CPU为什么不掉呢//?/?加焊北桥的理由是什么,.,,,不明白,,,谢谢...

网友:
就怕这种亮到一半掉电的了

网友:
注意那上面的几个电感是否开焊。T23因为电感开焊造成掉电的比较多,请看一下你的T21是否有此问题。

网友:
掉电瞬间 是不是所有非待机电压  信号都掉了?
  修到过一片U电压问题 。
再看看温度控制是什么IC   它要是异常可以使主板无条件断电。

网友:
楼主修好了,记得传授下经验。。。呵呵。

网友:
查CPU供电的外围电路,看VID是否正常

网友:
CPU供电管理芯片换过没有?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那个下管短路?

网友:
座子是不是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