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开机背光亮无显

楼主(2009-09-29):
外接也无显。因为是7300的显卡,顾判断是显卡坏了。那下来重值珠。装上有显示。此机拿下CMOS电池后不装硬盘开机会自动重启3边然后显示无系统。但此机换好显卡后。进系统不定是的死机或是掉电。加焊南桥后彻底不开机。更换南桥后可以开机。但还是会掉电。加焊IO-87541后开机正常。进系统不掉电了。

写写这么简单。修修却是搞了一天。估计原本就是IO虚了不该加焊南桥的。

网友:
经验之谈~值得分享。莫非机器无显之前不掉电?估计是做显卡时虚焊的吧!

网友:
这个好难修的 ,自己小心点

网友:
I/O虚焊,也会引起这引些故障嘛。

网友:
在没有做显卡只前是没有试出来掉电的。做好显卡就不定时掉电。或是不开机。换了南桥还是一样掉电。加焊IO后就一直正常。估计是做显卡的时候。造成的

网友:
修改
有W66 主板编号N211,显卡7300的图纸吗?我的换了显卡,还是外接正常,但笔记本显示屏没反应,量测屏上的3.3V供电没有,信号电压有一组没有,高压板上电压为19V,  2.7V,   0.7V,  1.0V,  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修这些国产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