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解密

楼主(2009-09-29):
请教各位:我有一硬盘被锁,除了PC3000,其他有什么工具软件可以解。谢谢

网友:
好像没有什么样的软件可行。

网友:
请告诉具体的硬盘品牌和型号。

希捷和日立100%可以搞定。硬盘解密最没有技术含量了,完全是比工具的,没有工具,什么也做不了得

网友:
我手上面 也有块日立的硬盘也被加密了..是拆电池拆成这样的..  能解密码?  还80G的..  可以拷很多资料.真可惜.

网友:
我手上面 也有块日立的硬盘也被加密了..是拆电池拆成这样的..  能解密码?  还80G的..  可以拷很多资料.真可惜.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效率源回写密码模块

网友:
我手上面 也有块日立的硬盘也被加密了..是拆电池拆成这样的..  能解密码?  还80G的..  可以拷很多资料.真可惜.
引用 网友A:

用效率源
或PC3000
用PC3000你必须热交换

网友:
请告诉具体的硬盘品牌和型号。

希捷和日立100%可以搞定。硬盘解密最没有技术含量了,完全是比工具的,没有工具,什么也做不了得
引用 网友B:

确实
希捷硬盘解密就是一个功能键

网友:
我说能在网上找到一个工具软件,做简单密码解密那样,形如破解EXECL 文档一样。

网友:
进PC 3000, 解密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