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IBM t23充电故障

楼主(2009-09-29):
拿到一块IBM t23主板,其它正常,就是电池不能充电。发现ADP3806芯片有发热,拆下芯片,焊盘有连锡,用尖头烙铁处理。重新上芯片,电池能充电了,但充电指示灯不正常,关机后拔掉适配器电池指示灯也亮。研究图纸,发现3806周围一个场效应管Q3坏掉了,从料板上拆下一个换上,指示灯正常,至此完全修复。
能加威望吗?

网友:
请问研究图纸,怎么能发现‘3806周围一个场效应管Q3坏掉了”

就是这个不明白的。  应该是动手测量的吧。 不如仅仅研究图纸,就能发现坏管子,估计维修就不需要万用表了。
我是粗人一个,也不会说话,请不要介意

网友:
我说得简略了。详情是:本版有一帖子说t43换D9修好同样的故障,我对照t43和t23图纸,发现t23相同位置的二极管是D31,然而始料未及的是测量此二极管后发现基本正常,换掉后果然故障依旧。后对照图纸用万用表测量附近的二三极管和场效应管,发现场效应管Q3似乎异常,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拆下换掉,故障消失。当然有些侥幸,图纸并没有完全理解。奕博的疑问很中肯,特此补正。

网友:
卸Q3的时候它自己掉成两半。说明已彻底坏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研究图纸,怎么能发现‘3806周围一个场效应管Q3坏掉了”

就是这个不明白的。  应该是动手测量的吧。 不如仅仅研究图纸,就能发现坏管子,估计维修就不需要万用表了。
我是粗人一个,也不会说话,请不要介意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咬文嚼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