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跑C0

楼主(2009-09-29):
一块Intel原装板,一开机跑C0,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开始用手压了CPU座无反应,决定把座子加一下焊,可做后还是跑CO。就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搞了,会不会还是它的问题,或是另有其他原因!大家一起来讨论撒!

网友:
补充一下,它的CPU是好的!也有工作!

网友:
都正常为何不刷刷BIOS?

网友:
刷新bios了在看,如还是不过CPU 做下南北桥了

网友:
好的,接下来就试试,会继续汇报进展的!

网友:
CPU是客户的吗?...你的什么板子啊..支持CPU吗?

网友:
个人以为,intel原装板易掉BIOS,建议先刷

网友:
打内存上的 地址线和数据线的阻值!或者是CPU上的阻值  需放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