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开机关机能说明复位正常吗

楼主(2009-09-29):
主板能开机关机晶振没有电压是什么的原因复位电压偏低,

网友:
关机了晶振能有电压吗?先差各大供电

网友:
一个主板买来晶振就一直工作……我说的是实时时钟晶振!
维修主板的方法 供电 时钟 复位

晶振的阻值 是 300-800 欧姆   两脚的阻值不能一样! 电压是0.2到1.6之间!两脚电压不能一样

网友:
楼主说的开关机是指能上电吧??不是指能亮机吧??主板有待机电压,南桥边晶振就应该有电压啊!!看看跳线是否跳好!!看来此南桥或其供电一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