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优派17纯平E71F 满屏发红

楼主(2009-09-29):
一优派17纯平 E71F显示器开机满屏发红并带有回扫线 灯丝电压正常 各枪对地阻值1.9到2M  开机后电压红枪低数值约5V 其他枪20V左右现在拆下红枪 相连的一个二极管 各枪电压40V左右 但是颜色还是发红红枪从管座断开就缺少红色 ,患有一个问题是这款显示器为什么颜色调整那里绿色现实的是固定的???不可调?

网友:
你量一下开关变压器输出是不是有些不对。。这机子的通病。。。全屏红但字符显示正常。。对不对。。如果是的。就是开关变压器坏了。。。这问题。当年差点没把我查晕。。。

网友:
谢谢 刚查了 80V输出只有30V左右 51V输出只有20V左右 还有个15.2  7.2  13 的 输出都只有 9V 1.5V 9V 是不是就是他坏??新手 希望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
开关变压器输出电压 80V是30V  51 V 是20V  15.2   7.2  13 V都低 不知道是那里故障 如何查???我是新手 请指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