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慢

楼主(2009-09-29):
请教!
收来一笔记本,按开机键没反应,刚开始以为坏了,后来发现按下开机键后好长时间才上电启动.
关机也一样,系统关闭之后白屏,等一段时间后自动关闭.
是什么问题?

网友:
时序不对,是不是修过的机器?

网友:
这样的机器肯定是修过的。上电的时序不对。所以才会导致开机不正常

网友:
我想是屏的上电时序有问题吧。

网友:
换超级IO吧

网友:
我碰到上电慢的,开机十几秒后开机指示灯才亮。当时是更换了南桥的谐振电容后OK。估计是电容失容引起。楼主可参考一下。

网友:
你这属于开机延时,放放电试试。
  一般修到的延时都是MICOM  南桥引起。 不过延时10几秒的 就没那么长了  遇到最多6  7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