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显卡供电都有了接下来怎么修?

楼主(2009-09-29):
本人是维修显卡的新手,一般就是通过给主芯片,和显存颗粒加加焊,如果不行,就不知道该怎么搞了。如果显卡的供电都正常,还是黑的接下来再查哪里,另外在什么情况下给显卡刷BIOS呢?

网友:
用PCI显卡进去,看看能不能到检测到显卡

网友:
请问是用PCI卡进XP系统里看吗

网友:
光加焊不行,,很多是有原件坏了,,,,还是得学习维修啊。。。。。
那种修法纯是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