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机箱,上U风扇导致12V短路

楼主(2009-09-29):
今天修了台HP台式机。主板12V短路。把电源IC,MOS管,电容都换了,放在外面拷机OK,可客户拿回去就又坏了。反复几次,最后发现:主板放进机箱一POWER就马上短路。嘿嘿,HP机箱固定CPU风扇是固定在机箱上的。于是干掉机箱底部铜柱,换个U风扇,彻底解决。前后搞了一天啊 。。。。那个苦

网友:
我也有碰到过  跳RST复位就不开机的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不跳RST就可以用 一跳就开不起来..

楼主:
...这机我是搞了差不多一个工作日啊,烧了我N多MOS管

网友:
建议楼主上个图,光文字不容易表达明白。

网友:
修东西都是慢慢推理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