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2加电自动开机

楼主(2009-09-29):
原来是不触发,待机电流在0.012左右,3V  5V待机电压均正常。按开机键电流表没有一点变化!客户说放时间长没用了,就后用电吹风吹板子的北桥和显卡背面后加电就自动开机。放一会又是不开机,再吹又可以加电开机。单独用电池也是插上就开机,但是接上电池再加电就只充电不开机了,按开机键也没有反映!

网友:
可能是那个元件空焊了,造成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