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7200无供电

楼主(2009-09-29):
用表测供电电感对地4欧,把电感拆下测供电三极管一侧阻值变很大,负载一测还是4欧,把4只电解电容拆下还是4欧,不知道还能不能是别的负载短路,请高手帮分析一个,是不是可以认为GPU坏了

网友:
4欧姆应该是正常的 。除非对比相同的7200,其他的不只4欧姆~~
无供电就查供电芯片的条件吧。

网友:
核心不低于0.002  即便核心坏了  供电也得有的
查dc-dc  电路

网友:
我把电感拆了后,空载测就有电压了,不过电压很高等于供电12V了,应该是没受控的电压,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