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请教如何更换灯管

楼主(2009-09-29):
我是新手,接了个LG w1934S。客户说是模糊并有竖条,我想多半是屏的问题,
所以我就故意说先换个灯管试下,(其实是为了实习换管)。可是拆到最后,能把液晶板、导光膜等的框拆下,还不到时拆灯管。所以也敢在往下拆。高手能教下吗

网友:
首先我不是高手,呵呵,我也是刚刚换了十来个,第一,自己要细心 大胆,这是维修统一原则, 第二,只要把屏保护好 后面的那些板板 片片要记住位置,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起到照明的作用,反正就是多练,我看了很多人换 就那样 也没有秘诀

网友:
客户把机器送给你修是选错人了呀。。。。。这个故障和灯管没有关系,可能最后不但故障没修好,反而会把机器报废了。。。

网友:
你想换灯管也不至于拿客户的吧,弄不好屏碎了,客户还要赖你不可,练手你就拿个坏的也可以呀!老大  这样给客户说也对你不好,如果客户拿到别的地方说不是灯管的问题,这不是让客户说你技术不行吗?

网友:
建议找几个笔记本的坏屏练手才能练出水平来,快速,不漏光,真的有难度

网友:
真是太感谢飞雪仁兄了,,雪中送碳啊

网友:
没换过,明天拿我的那块笔记本的屏来练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今天我把本本的屏拆了,第一次拆,很好玩!
大虾们的方法很实用!

网友:
换灯管最重要的一点防尘

网友:
要认真,细心,不要怕,不要着急,就会好的。

网友:
我换灯管的方法有点怪
1  先将原来的灯管槽里的橡胶用尖头烙铁插进去 然后挑出灯管线  焊掉  这样就可以去掉灯管槽里的橡胶套了
灯管也可原来的灯管线与原来的灯管线脱离了
再用同样的方法去掉另一头  灯管就自己滑出来了
2  抽出灯管后  把原来的灯管插头剪下  将正极的红线或者绿线剥出一小段 弯成圈  焊到新的灯管上 套上热缩管 放进灯管槽  另一头用机箱上的前置USB线接上 热缩管套好 该线完全贴在屏后面的金属壳上  一直接到灯管插头上那根被剪断的黑色或者白色线上  前提是把线要用胶布粘好
3  将两头封上热熔胶  就好了
这样适合我这样的菜鸟  不需要太好的焊功    但成功率高  换上的新线比原来的线耐用
这大半年大概这样换了40多台吧   没返修过的

网友:
楼上的做法经典

网友:
换灯管是个细活,要拆屏,分解开的屏要保护好。还有灯管的金属外壳别弄变形,否则要漏光。灯管连接线正负极两头要圈成小圆,焊接好后再用热缩套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