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的问题

楼主(2009-09-29):
今天接到一台旭日150的本本,待机0.07不触发,折开机器一看,是VCO,3V,5V那里已经被人焊得不成样子了。后测得IO有问题,换IO后可以触发,电流跑0.3,CPU电压不出来。测得不上CPU电流是0.15左右,上CPU电流是0.3左右,上CPU的时候PU20发烫,换了PU20故障一样。请朋友帮我分析一下。。。要怎样修

网友:
1.05VALWP可能短路

网友:
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ADP3205试试,PU20应该没问题

网友:
换u试试,应该是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楼主确定其他电压都起来了吗? 1.05  1.5  1.8 ??
  CPU电压是最后才产生的。

网友:
对照一下,有没有少料呀?

网友:
给人修的板子,欲哭无泪,不发言了

网友:
先看一下ADP3205不行再换CPU试

网友:
把电感先拿开。。先搞清楚是前级还是后级出了问题。这样的问题是正常是芯片或后级微短路。把电压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