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笔记本怪病开机一会掉电

楼主(2009-09-29):
开机一会掉电。我侧CPU电压正常时候1。0V.当升到1.35V时就掉电。我判断是CPU座虚焊。有没有那位修过这个本的给点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
VID  或 CPU供电芯片出问题了吧。。。

网友:
试试CPU供电芯片吧,上次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加焊了北桥CPU座子 还有显卡。最后把板子烤的冒泡了宣告结束。换个供电芯片试试吧,这样风险小

网友:
没运行什么程序也会电压也会升高吗?我认为也是CPU电源IC问题,有些EC也会控制VID。注意一下。

网友:
三星的本本也有EC吗?  三星的是超级IO吧   没过板子上还有第2个超过80PIN+的IC
  管理待机触发键盘

网友:
楼主先确定现象吧。比如 真的每次到1.35就断电吗? 还是温度? 时间?还是软件问题。
   注意 瞬间断电很容易挂硬盘。
确定后先排除温度。 扇热就不说了。 温控芯片是要排除的。 MICOM 和南桥的可能性很大
比CPU 北桥 大多了。